IBMX300屏显不正常求助中

楼主(2011-06-29):
IBMX300 965集成小北桥 外接正常 接内屏也有显示 只是屏幕发白 正常底色是黑的 这个机器底色发白 但是图像都有 进系统后字迹
稍稍有些花 我指的不是屏幕花 就是字迹看着像一个一个小点组成的那样 屏是和高压板一体的薄屏 很贵1000多已经换了 屏线也换了 还不行 主板屏线接口也加焊过没问题 测高压的几组供电也都有  看看那位大侠修过一样的故障 谢谢了 。。。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先容易的搞。换屏线试试

网友:
屏 和屏线都是找上家发过来的 都换了 还是老问题的 这个屏到家1200

网友:
有板就代换确认一下

网友:
恩· 不行就发个主板换下试试 到时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看看屏线的接口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屏线或者接口可能性大点,静等楼主结果。

网友:
把屏和屏线一起拿下来,在屏线上量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 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试试内存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是屏线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屏和屏线都换过了。那就只有主板上的问题了。不知是独显还是集显。量一下主板上的8组信号呢。

网友:
先把屏先两端的接口好好处理一下,方便的话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既然屏试过了,屏线有没有试,这两个没问题肯定是主板了啊

网友:
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还是屏线的事 又发了一根屏线好了 头一次发的屏线也是坏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