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笔记本进水灰屏求助

楼主(2011-06-29):
    客户送来一台进过水的联想V450,开机灰屏,外接正常,不过要进到桌面才能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客户说拿到售后检测屏是好的,换我们的屏一样灰屏,重植显卡问题还是一样,测屏接口供电正常,信号的电压不知道什么样的才算正常,都有电压,没波波,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高手吗?

网友:
可能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插卡式的吗,如果是的话,接口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显卡是焊接在板上的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C466A 也是进水,独立显卡板,现在是内接灰屏 外接无显示!我这有一样的机器,屏试过了没问题,显卡版也换过了也没有问题,显卡接口也加焊过两遍了,bios也刷过,显卡槽的各个电压都正常,改有的信号也有!真是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