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L CPU风扇不转。换了新的也一样。求电路图

楼主(2011-06-29):
联想C460L CPU风扇不转。换了新的也一样。求电路图.是不是温度芯片坏了呀。

网友:
飞线搞定好了。检测麻烦,还不一定有配件替换。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加电阻,改长转的,

网友:
先看看风扇供电,控制脚是不是正常的呀

网友:
五伏USB飞线到风扇

网友:
和客户说一下 飞线吧 简单

网友:
直接飞线改长转 散热也解决了

网友:
飞线长转这样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