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ASUS F5N不跑U

楼主(2011-06-29):
一块华硕主板,F5N,触发后电流到0.7就掉电了,经测故障是不跑U,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请问下高手们,我因该还考虑那里。。。。谢谢
华硕

网友:
额,补充下,CPU是AMD的,单桥

网友:
单桥的,先重做桥。

网友:
先加焊下桥,不过这种桥太容易坏了,而且散热做的也不好,

网友:
你先把CPU拿下来,点,看看电流能跑到多少,如果电流没有什么变化,应该就是CPU挂了

网友:
是换个CPU,不是空载

网友:
现加焊桥,不行的话再加焊cpu看看

网友:
试过了,CPU是好的。准备干桥了

网友:
先加焊桥吧不行再重做,再不行换。最好先打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