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M2 不跑码

楼主(2011-06-29):
今天接了块同行的板子,七彩虹大板不跑码。测量内存核心供电只有0.65V跑线路MOS管控制极无电压。查RT9202对地阻值不正常。在帖子里找说RT9214能代换。拆了个装上还是不行。在一块好板子上拆了个RT9202直接换上。内存1.8V出来了。开机跑码正常。

网友:
不错!!!

奋斗小青年 -10 淡定

网友:
楼上好水- -!  我也好水

网友:
是单桥6100的桥吗?是的加焊一下

网友:
不能代换啊

网友A:
RT9214和 9202线路设计不一样的,根本不能代换的。
现在的那种RT9202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换个是新的,
可是就是没电压,非要换几个才可以。

网友:
我这里也是这样,有时候要换几个才行的。

网友:
还是料板上拆吧……

网友:
RT9202是不是质量差的原来啊,要换几个才行,呵呵

网友:
真有才,谁说的RT9214和RT9202能代换呀,真是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214和 9202线路设计不一样的,根本不能代换的。
现在的那种RT9202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换个是新的,
可 ...

为什么RT9214与9202不可以互换呢,我之前换都得过,如果换不是可能是某些主板外图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不能代换  很明显  内存控制极的 电压不够  直接换  就好了

网友:
9202和9214不能替换吧 好像控制电压都不对

网友:
9202 很易坏啊

网友:
   内存供电管不行?  怎么会不跑马呢`?

网友:
rt9214和rt9202是不能直接代换 的,要改一下电路,参考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214和 9202线路设计不一样的,根本不能代换的。
现在的那种RT9202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换个是新的,
可 ...

哈.这个是严重的同意呀.上次进了10个新的9202.居然有5.6个是坏的.换了两个销售商都是如此.折腾死人了.还好也就那几块钱而已.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料板上拆的!     感觉上吧   现在的一些新的芯片。还不如  料板上的累。    有的新芯片  换上 没几天有返修    回来 检测还是原来的芯片坏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