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IOS设置下键盘鼠标能用,在用系统光盘启动后选择项那里就都不能用了。

楼主(2011-06-29):
不知道是硬件损坏还是软件损坏。。

键盘鼠标是好的。

网友:
BIOS里启用usb键鼠支持

网友:
bios设置出错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用编程器刷一遍试试能用的话,我再回复楼上几位。

网友:
是USB的?还是?

网友:
应该是都不行,不太清楚 是客户送来的

网友:
你是用的USB键盘吧,如果是USB的键盘肯定是那样的

网友:
8楼正解。要么就是光盘做的有问题。

网友:
只是系统不好而以  有修过!  你不信进PE式式  PE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