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换主板上的鼓包电解

楼主(2011-06-29):
电脑主板常见故障有:电解电容鼓包,特别在CPU边上居多。拆下这些电容用一般方法不易收效,还易损坏主板。我从长期实践中得出个方法:用个支架先将主板的元件面垂直向下,再用30W防静电铬铁把焊锡丝焊到电容的两只脚上,使焊锡熔化成黄豆大小,铬铁持续加温直到电容自动落下,在锡末固时用只9号针穿透原孔。接下来便是焊接同规格电容。这时要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搞错!我遇到过某品牌主板印刷的极性与实际相反,最稳妥方法用万用表一脚对地另脚碰那个脚孔电阻为0便是接电容的负极。焊好后用洗板液洗净并测试过无短路就OK了!

网友:
总之作为维修人员就必须的细心

网友:
弱弱的问句,电容两脚离的远,是不是一个脚一个脚的融锡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的,是很难拆。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呀

网友:
电容两脚距在1cm内,要求锡量多点,目的增加热量使两脚焊锡同时熔化电容靠自重往下掉。对新手而言使用热风枪温度控制不好会使电路板鼓包而报废,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谈啊,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