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开机静音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9):
v3000  一开机喇叭就响了一下,然后进系统就是静音状态,谁弄过?

网友:
   系统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刘丽华 -10

网友:
不是开机静音,是没有声音吧?有静音标志?开机前的声音和开机后的声音来源是不一样的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先看看是否是系统的问题  先软件 后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
重装系统,不认声卡。

网友:
键盘面板上静单按钮会不会坏了?

网友:
到HP管网上去下个驱动才行,这个驱动不好装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