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r h30 logo 掉电

楼主(2011-06-29):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海尔H30 版号是GR1
现象是:开机LOGO掉电
死机,蓝屏,掉电的机器本人一直都不是太不会也没有一点思路。希望高手能帮帮小弟。
由于LOGO掉电。本人一开始就测试了开关的电压。不量不知道。一量下一跳。开关只有0.6V 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于是就找电路图。找了好久。还是基地强。终于找到了。就开始查电路图。

于是就查POWSW0这个信号。一般的机器都是直接上拉电压。但是这个机器有点不一样。
由于本人不才对这个电路研究的不是太好。

我先测了上面的Q64 C及为低电平,接着在测量D68 D70的P脚,发现D68的P脚为0V D70为3.3V感觉不对,但是它的前级又是到M38857的引脚上不知道怎么测了。就直接吧D70拿了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路真么分析希望高帮小弟分析一下。虽然机器好了。点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不知道上面mask latch bsel1 不知道这三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开始卡住了。所以图纸没有上传玩。这里附上图纸

网友:
hhhhhhhhhhhhhhhhhhhh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应该是此二极管开路了吧,

网友:
D68 D70组合不是二极管或门吗?其中一路有3.3 Q64的B极不是也有3.3?  难道被D70 拉低了

网友: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有元器件虚焊了或者芯片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