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换高压条过后白屏

楼主(2011-06-29):
    AOC19寸显示器换高压板过后白屏,接上信号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主机一关机显示器应该是黑的,主机关机了就是白屏,主机开了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ON  OFF我都换过了应该没有问题了,还有其他问题了吗

补充内容 (2011-7-12 09:46):
多谢个位兄弟们的捧场,这个显示器在 两天前已经搞定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闭这个问题。

网友:
这说明不能关闭背光

网友:
你在查查灯光开启,还是灯光开启问题大

网友:
肯定是你把驱动板上的控制弄错了  一个亮度调节 一个控制    你都试试

网友:
检查下亮度调节信号是不是接错根了!

网友:
估计高压条没换好啊

网友:
控制和亮度线接错了把。

网友:
on/off点灯不对

网友:
高压板的开机信号不同!一个是高电平开机一个是低电平开机!

网友:
你还说开启信号正常,我看就不正常,正常的话怎么会关不掉开启信号?你在白屏的时候测下开启电压是不是还有

网友A:
控制型号接错啦

网友:
开机信号就两条线,如果给对换了,就没有信号就黑黑的,在对换过来接上信号就正常,但是没有信号就白屏,如果没有接信号一开始显示无视频信号输入。过一会儿就白屏。我头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型号接错啦

楼上的兄弟能否在详细点呢,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挂了哟

网友:
你的高压板的开启电压没有被控制

网友:
应该把5伏电压反相,低电平开机

网友:
如果你确认控制和亮度没接错,你就是驱动板上的微处理器电路有问题

网友:
控制线接错了,不要把它接在世5V或3。3V供电上。

网友:
开启信号取屏电压不就得了?

网友:
我买过一块高压板,  高压板本身就失控了.

做维修的,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换的是通用高压板?要是的话,其中的3V接到开机后出现3V的电压上去························

网友:
同意9楼,这个问题我纠结过,应加一三极管倒相~~~~~~

网友:
最好仔细看看有没有接错

网友:
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白屏现象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