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H17LS开机正常之后,大概5分钟花屏,之后一闪一闪 ...
三星GH17LS开机正常之后,大概5分钟花屏,之后一闪一闪的,有事能看到图像。

楼主(2011-06-29):
机子点了一段时间就花屏了,之后能看见一闪一闪的。
三星

网友:
是行货三星么? 这一般是驱动板主芯片虚焊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 确定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是的,
我来试试看

网友:
是哪个比较大的哪个芯片吗?

网友:
对 主板上一个最大的芯片。用热风枪把四周的针脚补焊一下 在试试应该问题解决

网友:
试了,还的不行,明天写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