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张8600GT真搞不定了

楼主(2011-06-29):
一张影驰魔灵8600开机报警,检测不到显卡。先量主电压正常,显存电压也正常,其它电压都正常,反复清理金手指,不行。
量RGB和金手指正反阻值都正常,加焊后还是不行。上PCI显卡,用nvflash -c查看,可以检测到GPU核心。但检测不到bios,于是刷BIOS,刷不进。nvflash ***.rom后 没有反应。这块显卡用的是双BIOS,我把二个BIOS芯片焊下,测电阻,第3脚有点低才300.电压第6脚不正常为3.3伏。应该正常的是0.5伏左右。换了块好芯片的,还是一样。

网友:
BIOS芯片是sst25vf512最常见的那种

网友:
你应该用NVFLASH ***.ROM -4 -5 -6 试试,BIOS芯片不是容易坏的东西,坏的都是程序!!

网友A:
遇到过,是核心坏了,是能检测到,但其实核心已经坏了,换核心就会好了~~~~

网友:
还是维修比较爽快啊  一般找出问题更换就好了 这也就是所谓的维修情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是核心坏了,是能检测到,但其实核心已经坏了,换核心就会好了~~~~

GPU太容易坏了啊,有好多显卡都是GPU对地阻值为0,要么就是RGB输出以地阻值很低

网友:
好像没有人去看看显卡插槽个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