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多用表 R6441A 维修

楼主(2011-06-29):
我的一台R6441A在使用的时候用电阻档档插入的交流220V电压,现在电阻档能用,电压档全用不了,求高人指点维修

网友:
经检查发现,图中的 RF9150 很可疑,第一脚接的红表笔,其它脚接的AD芯片,用其它万用表的电阻档对地测量这几脚的时候台式万用表的电压档会有读数,当然读数不准确,这个RF9150应该是个降压的精密电阻,第1脚与其它脚都没有阻值了

网友:
台表维修的话可以去广坛,或者38度发发贴子看。那里玩这个的人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