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不存电

楼主(2011-06-29):
主板新的电池不存电,一断交流电,又要按F1才可以进系统,BIOS软驱以关掉floppy,电池是新换的用表测过有电,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是台机主板吗,如果是那就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或者是跳线没有跳好

网友:
请问您关闭电脑时是不是也把电源开关也关了,那样时间长了COMS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可以不用电脑时,只关闭显示器和其他设备的电源,只保留主机的交流电,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下,不行就要捡查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池,看行不行,还不行再去BIOS设置下

网友:
你说的我不是太清楚!新COMS电池漏电!查一下COMS电路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开机按F1可以设置一下BIOSS!

网友:
coms电路有漏电的

网友:
换块coms电池电池,然后在coms里把软驱关掉floppy关掉就ok

网友:
不能保存COMS!!先检查电池有没有电(2.5V以上)主板上的COMS跳线有没跳对  然后再检查主板上的COMS电路!!(电容 102电阻 双二极管等)

网友:
主板上的一只二极管坏,修的多啦,换一只就OK

网友:
换块新电池,在不行就查COMS电路和跳线,要按F1才能进系统去BOSS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CLR CMOS 跳在哪个上是正确的,如果是二极管杯,一般是哪个二极管??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跳线没有调好啊

网友:
3种可能,  一 电池问题  ,测量电压是否为3.3V      二   cmos跳线没跳好    三   cmos电路故障   cmos电池一路供电供不到南桥cmos  ram内!

网友:
coms电路问题,有短路,导致电池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11楼朋友说的有道理,楼主已经说了COMS电池是新的,并且在BIOS关闭了软驱了。

网友:
主要检查CM OS电池那一块

网友:
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量电池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1-08-01):
换一个电池看看,不行放在,那只是RTC电路 有问题了

网友:
我遇个情况是电池座负极接触点锈了,电池有电也过不去电

网友:
最后咋解决的楼主

网友:
电子槽贴片生锈了,或者没接触好。

网友:
先换一下电池试一下,不行的话吧跳线改一下,再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