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6-29):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芯片级维修技法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电路元器件布局紧凑,许多元器件采用的是双面安装,因此查找具体元器件或走线都比较困难.由于末级升压变压器很难购买到,因此对一些高压板单独设计的电路,一般采用更换整板的方法进行维修,即所谓"板级"维修,维修成本视驱动的CCFL数目不同而定,一般在百元以内.在电源、高压一体化设计的机型中,多由于空间所限或查找接口不易,还是提倡采用更换单个故障元器件的方法来维修,即所谓的"芯片级"维修.
.4.1 高压板电路故障的判断方法对于高压板(逆变电路)的检修,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
.高压测试棒触碰法对于开机后闪一下即黑屏的故障,可采此法.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为绿色,马上用高压测试棒(也可用单支万用表表笔)触碰高压输出插头焊脚,看是否有微弱蓝色火花出现,如果有火花出现,故障在灯管本身或接插件问题.注意多灯管的要逐一进行试验.这里强调开机后马上进行测试,主要是为避免保护电路启动后造成误判.根据实际经验,冷机即使灯管损坏,保护电路启动也需要几秒以上,而热机或者刚断开电源不久又重新通电,保护电路启动仅需~2s.因此要掌握好检测时机.图6-18所示为Royer结构逆变电路各主要元器件损坏后 190 页,共 322 页第6章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代换与维修技法的故障现象示意图.

图6-18 Royer结构逆变电路各主要元器件损坏后的故障现象示意图如果在保护电路未动作之前测得无放电火花产生,则应测量各级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背光灯启动信号电平是否正确.用示波器测量末级驱动管或者控制集成块信号输出引脚是否有以上波形(具体频率因机型而异,通常幅值在10~20%,).如果有波形,故障一般在升压变压器、二次侧高压输出电容或灯管.图6-19所示是Royer结构逆变电路各点波形示意图.

图6-19 Royer结构逆变电路各点波形示意图.代换法因为冷阴极荧光灯没有灯丝,其损坏与否不能凭简单的电阻测量法进行判断,只有将其接于正常的逆变电路上,通过观察其发光状况才能确认.
.观察法灯管是否老化,可通过观察法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在老化的灯管顶端,可以见到类似普通荧光灯老化后的发黑现象,这时说明该灯管已经不能用了,需要进行代换.
.假负载法高压板电路有个特点,当灯管损坏、未连接时,会自动保护,停止工作,因此,在维修时应接上灯管,对于多灯高压板,每个输出口都应接上灯管.这种方法虽然方便判断,但比较麻烦,主要因为灯管脆弱、长度太长,连接灯管检修时很不方便.因此,日常维修时一般采用假负载法,如图6-20所示,即在高压板的高压输出端用一个150KΩ/10W的水泥电阻来代替灯管,这样就方便多了.不过,高压正常时该假负载发热量比较大,注意不要烫坏其他元器件.
191 页,共 322 页液晶显示器维修代换技法揭密图6-20假负载法示意图.4.2 高压板电路常见故障的检修电源指示灯亮,但黑屏这种故障在比较老的机型中表现为电源指示灯可以由黄色(或红色)转变为绿色,但黑屏;在新的机型中表现为电源指示灯转换一下颜色后又回归为初始颜色.出现以上差别主要是保护电路取样点以及电源指示灯的连接方式不同所致.检修此种故障时,先检查BACK--ON(背光灯启动信号)电平是否变化,高压末级供电是否正常,然后用金属工具尖端碰触升压变压器输出端,看是否有蓝色放电火花,如果有火花就检查代换CCFL、高压输出电容;反之,则检查高压形成电路.
由高压板形成的黑屏和由电源故障形成的黑屏是有一定区别的,电源电路出现故障时,整机无电,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屏;高压板出现故障时,显示器工作时仔细观察屏幕,发现会有微弱的图像,因此,这种黑屏严格来说应称为"暗屏",但一般习惯上仍称为"黑屏".
开机瞬间显示器可以点亮,然后黑屏这种故障多出现在多灯显示器中(15in以上),因某只灯管损坏、接触不良而造成输出电流平衡保护电路启动.如果是高压输出元器件损坏(包括接触不良),须断电后查找,维修时一般需要代换CCFL来判断.
屏幕图像发黄或发红,亮度降低这种故障多为CCFL老化所致,换上同规格新品可解决问题.
使用一段时间后黑屏,关机后再开可重新点亮这种故障主要是由于高压逆变电路末级或者供电级元器件发热量大,长期工作造成虚焊所致,通过轻轻拍打机壳观察屏幕是否恢复点亮可以辅助判断,找到故障点后补焊即可.
屏幕闪烁这种故障主要是背光灯管老化引起,极少数是因为高压电路不正常所致.
开机后屏幕亮度不够或随后黑屏,高压板部位有"吱吱"响声这种故障主要是由于升压变压器绕组存在匝间短路所致,理论上更换升压变压器即可解 192 页,共 322 页第6章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代换与维修技法决.但实际上,很难购买到同型号配件,不同型号的配件性能不匹配,所以不能代用,一般需要更换整个高压板来解决.
.4.3 高压板电路维修技巧高压板电路类似于CRT显示器的行输出电路,它把输入的低压直流电压(一般为转换成500V-1kV的高频高压电,供给背光灯管使用.检修高压板的主要工具是示波器和万用表.因为高压逆变电路的工作频率高(50~80kHz),所以可采用示波器进行测量;万用表可用普通的高内阻机械指针式万用表(如常用的MF47、500型)和数字式万用表.这里强调的是万用表的内阻要高,尽量避免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不要用万用表去测量高压输出端,因为:①高压输出端的电压是交流电,万用表测不准;②电压较高,容易对仪表造成损害.
一般情况下,旧机型的升压变压器和灯管容易出现问题,新机型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多.为保证CCFL供电的平衡及可靠性能,多灯高压供电电路均采用几组完全相同的电路分别为各个灯管供电,检修时可相互对照,因几组电路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新型的液晶显示器还具有高压平衡保护电路,通过对高压输出电流的检测判断高压是否正常.如果高压输出电流不平衡(如多灯系统单灯损坏、接触不良、任一高压输出电路元器件损坏),经PWM控制Ic检测后,会判断电路有故障,使振荡电路停振,关断高压输出.此时,单灯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黑屏;多灯显示器屏幕闪烁一下后再变成黑屏.
对于没有高压平衡保护电路的机型,在高压电路出现故障后,启动计算机,在适合光线下侧视屏幕,依然会有暗淡的图文显示.通过这个特征可以快速判断故障是否出现在高压电路.
高压板电路还有一个亮度调节接口,这个接口受MCU发出的亮度调节PWM脉冲控制.此接口电压的改变,最终会改变高压输出值,也就会改变CCFL的亮度,实现液晶显示器的亮度调节.若此电路正常,调整亮度时该接口电压会有平滑的高低变化.
.5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维修代换实例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