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维修代换实例

楼主(2011-06-29):
  图 例3高压启动控制电路
  实测Q12的基极有3V电压,其集电极的电压接近0V;Q10的发射极有12V电压,但Q10的集电极无电压,判断Q10损坏。该晶体管为贴片晶体管,看不清型号,试用SO1550代替,故障排除。  【例4】 飞利浦150S3液晶显示器故障,黑屏,指示灯显示为绿色。分析与检修:通电开机,在日光灯下发现有很暗的图像,估计是高压板或灯管坏,如果是灯管坏,一般不会两个灯管同时坏,故障应该是在高压板。该机的高压板为双灯宽口型,从电源板来的12V经过一个贴片保险电阻送到高压板,为高压板供电。测量高压板无12V,检查贴片保险电阻,发现已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5】 明基17in液晶显示器,暗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怀疑高压板电路不良,打开机盖,取下高压板,发现高压板上的升压电容C826虚焊,驱动管Q808、Q809击穿,并且造成12V供电保险管PF801烧断。更换损坏的元器件,故障排除。  【例6】 多台明基FP71 G液晶显示器,均出现以下故障:有电源指示,能开/关机,联机指示灯由橙色变绿色,但黑屏或者亮几秒后黑屏。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应为高压板电路不良,经检查,发现C826(0.22μF/160V)失容、Q805损坏,保险管PF801(3A)熔断。C826、PF801很好代换,Q805是场效应管,可用IRE963×系列管子代换如IRF9630、IRF9*。更换以上元器件后,故障排除。  若更换以上元器件后仍有问题,要检查升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本身损坏的很少,多是引脚虚焊,应仔细补焊。高压板控制芯片TL1451A质量可靠,一般不用怀疑它。  【例7】 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黑屏,绿色指示灯绿亮。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为高压板不良,拆下高压板,经过检查,发现高压电路的一只驱动管和一个保险电阻(3A)已损坏,更换以上配件后,故障排除。  【例8】 一台美晶LCD1701液晶显示器,黑屏。  分析与检修:经检查,发现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变压器损坏,因无配件,考虑代换整个高压板:该机高压板是一块单独的小板,采用+12V供电,四灯窄口,把新高压板对应插针与显示器驱动板接好后,发现开机还是黑屏,连续多次按开机键可见屏幕瞬间亮一下,仔细核对接线无误,也不存在接触不良现象。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信号插排时发现,该机在电源绿色指示灯亮时,POW端(高压启动端)是低电平,也就是说,该机是低电平开机的,而更换的这款高压板是高电平开机的,需要对开机信号进行倒相。于是将POW线断开,接到NPN型晶体管C1815的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高压板5脚POW插针,组成简单倒相电路,开机亮度正常,故障排除。  【例9】 一台晶明LCD-170E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幕闪亮一下后黑屏,首次开机亮的时间要长一些。  分析与检修:接人白色信号通电试机,仔细观察屏幕,发现其点亮时屏幕亮度不均,下方明显偏暗,怀疑下方背光灯或高压板驱动电路有问题。断电后打开机壳,检查发现该显示器采用的液晶屏为四灯管结构,上、下方各两根,每两根灯管用一个高压变压器驱动,下方一个灯管供电插座引脚脱焊,将其补焊后开机,故障排除。  方法技巧:
  本例故障为一个背光灯插座开焊,表面现象是亮度不均匀然后黑屏,内因是灯管开路后导致保护电路启动,关闭所有驱动输出所致。采用白光栅观察法可以快速判断灯管电路故障部位,要注意的是观察视角必须垂直于屏幕,以免产生误判。
  【例10】 一台15in液晶显示器,据机主讲,此机原故障为屏幕时亮时不亮,最后发展到完全不亮,已经请人修过,认为是高压板损坏,更换了某个晶体管后开机即发热冒烟。  分析与检修:打开机壳,发现显示器是由通用驱动板改装而成的,高压板是一个单独的组件;拔掉接插件将其取下后,测量电源部分供电均正常,将显示器连机,可见屏幕有隐约显示,证明其他电路没有问题,于是放心解决高压板故障。直观检查高压板的末级输出电路,一个晶体管已经烧焦,必是过电流所致,为便于分析,绘出其高压电路如图所示。

  由图可见,这是一个Royer电路,主控芯片是BIT3102,这种电路在很多高压板上都有应用。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在PCB铜箔面11的两个焊点竟用铜线短接,取下短接线后,L1一个引脚就脱离了焊盘,可见这个引脚已经严重烧蚀,系虚焊打火所致,测量其阻值,表针不动,用刮刀将引脚清除干净后测阻值恢复正常。将L1焊好,更换损坏的Q1、Q2后通电试机,屏幕点亮,显示正常,手摸Q1、Q2温升正常,至此故障彻底排除。  在很多电路中,电感的作用都容易被忽略,一些维修经验也证明很多电感都可以用导线直接短接。本例中的第一个维修入员恰恰是因为言目凭借经验,不对电路进行分析,才导致维修失败的。Royer结构高压逆变电路供电电感是不允许短路的,该电路中,L1的作用有两点:①抑制Q3开关电流突变,减小开关损耗:②避免对振荡电路工作的影响。
  【例11】 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屏暗。  分析与检修:根据维修经验,怀疑高压电路有故障,首先用替换法更换灯管,把高压板上的灯管接口从高压板上拆出,换上新灯管开机,毫无反应,说明故障不是灯管引起。  接着检查驱动板和高压板的连线,看高压板是否有正常的供电、高压启动信号和亮度控制信号。经检查,发现供电电压在驱动板连接口处是正常的,但在高压板处测不到,测量它们之间的连接线,发现有三根线已经断开了,更换一组新的连接线后故障排除。  【例12】 一台液晶显示器,暗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为高压板有故障。为便于检修,给出其高压板电路,如图所示。

        高压板正常工作至少需要供电、开启信号、地线三根输入信号线。先检查12V供电,熔丝F1两端均有12V电压,高压板输入供电是正常的。  OZ960的3脚为开启控制端,加电测量,第3脚没有测到高电平的开启信号电压,测量输入插座5脚(ON/OFF)也没有电压。断电测连线,发现5脚与驱动板对应脚的连线不通,将其接通后,试机,故障排除。  【例13】 一台17in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即灭。  分析与检修:开壳后,发现高压板已被换新,原机为四灯宽口,已换为四灯突口。用四灯宽口替换,并恢复好相关电路,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例14】 BENQ 17in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灯亮,不显示。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为高压板损坏。此机为电源、高压三合一板,换高压板要改电源电路(具体改接方法在前面已介绍),改好后开机2h无异常,故障排除。  【例15】 某液晶显示器,屏暗。  分析与检修:仔细观察,发现背光没有点亮,怀疑高压板有故障。拆下高压板,发现高压控制芯片为OZ960,根据高压板和OZ960的应用电路绘出高压板电路,如图所示。

高压板正常工作至少需要供电、启动、地线三根输入信号线。先检查供电,高压板熔丝F1两端均有12V电压,输入供电是正常的。检查OZ960的3脚启动端无电压,正常应为3.3V或5V高电平。仔细检查,发现OZ960的3脚外围锈蚀断裂,用一细铜线接好后,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只是大概一说而过。细节一个都没讲啊,,带点图片就更好了啊,

网友:
很好的实践经验 但估障较为简单直观 有一定参考作用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保险坏了高压板还能工作???
忽悠吧。

网友:
【例5】 明基17in液晶显示器,暗屏。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怀疑高压板电路不良,打开机盖,取下高压板,发现高压板上的升压电容C826虚焊,驱动管Q808、Q809击穿,并且造成12V供电保险管PF801烧断。更换损坏的元器件,故障排除。

楼主运气真好,供电保险坏掉高压板仍能工作? 人品真不是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