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SANG G 961不通电?

楼主(2011-06-29):
今天朋友又给我拿来一台三星的19寸液晶显示器,说不通电。我简单的试了下,确实如此。拆开仔细目测了下,没有什么元器件老化、漏液、电容爆.芯片坏(发热,变黄.起泡) PCB断线.撞件等情况传上此图:大家帮忙分析下了。

网友:
你所说的这个厚膜电路。有什么具体的标识吗?比如说什么字母或形状…………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它的型号:DH2。图片:

网友:
不通电,先取下电源板,单独检修电源板,查保险、整流、开关管、电容等。注意这个板的电源,是不是有一个五脚的厚膜电路,如果是,在有300V电源、其它外接元件(含它的启动电阻、反馈环路)无损坏的情况下,则是这个厚膜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它的型号:DH2。图片:

你这个的型号是DM0465R ,不是DH2.

网友:
不好意思 发错了,是EDM0465R,这个具体多少为正常啊?怎么个测法啊。能说明下吗?还有就是它这个能不能用普通的开关管代换啊?

网友:
顺便还有个问题要问下,这个电源模在这儿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没有任何维修基础,不建议修机器。以免被电击!!!

网友:
就是启什么作用的。
说来听听。学习学习,回话了告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
初步测了下这个EDM0465R电源震荡芯片,电源开关管这些厚模电路电压为23V。保险也正常。只有目前测得的一个C105 的电感与一个C104的升压电容为0V。通过跑电路可以肯定的断定这个C104的升压电容是因C105的电感而引起被击穿的。明天换下试试看这个思咱对不。 在这里谢谢朋友们的热习指点啊。

网友:
今天真的很是失误啊。本来照昨天测得的一换就好,可是由于自已的失误,倒置整个电源电路板都给搞去球了,甚至倒置高压板连带性的出现了致命错误。唉!!!

网友:
保鲜  压敏  电容 桥堆  开关

网友:
那个就是起控制开关管的作用,还有起到反馈是作用

网友:
你这样速度也叫维修  遇见这种故障直接换IC  把电源散热片旁边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已决后患   免除返修。

网友:
是在不行就换板吧,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其实说实话,我并不是直接换的IC,而是IC旁边的一个为35V 47UF的C104电容,用一个50V 47UF的代换的。之后忘记背面放绝缘胶了,所以往金属上一放,一通电就听到“啪啪”两声,还冒出了火花,(刚放上去的时候,心理还在说:“啪”一声呢)可谁知道就真的:“啪”了。唉!!很小的失误让我心理也很不是滋味啊?

网友(点评):
我晕!这一下, 你那厚膜0465估计真的不保了, 这是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与大功率输出mos管的集成块 ,是许多开关电源的常用件, 性能可靠, 内部保护功能完善 ,损坏率较低.

网友(点评):
xuan5312,你错了,其实用DM0565和465的电路,在300V正常和冷端不短路的情况下,大部份都是DM0565坏了,直接换就OK。

网友:
修电源部分,一顶小小心,

网友:
呵呵。楼主这样大意是不行的哦

网友:
不过还好,我又仔细的检测了下,没有造成什么部件损坏,最后换了个C105的电感上去,机器点亮了。OK!!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大功告成!!

网友(点评):
哈哈哈 不错 运气还好嘛 不过你真该充点电了

网友(点评):
C105的电感,参数是多少啊?机子真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