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I-L946F的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6-29):
客户拿来之前说这个主板是好的 换个电源就不行,就自动开机,
还关不了机,也不亮
主板的IO是8712F-S  JXS 的型号,我找了个8712F-S  KXS的换上 不自动开机了,点开关键开机但是不亮

是不是IO型号不一样,必须要 JXS的

网友:
要先换个IO 试试

网友:
最好搞个原值的I/O换上去看看吧!还有看下他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导致烧I/O的

网友:
换个I/O   吧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先将IO换回原值,在查ATX14的对地阻值有没短路,测此线路是否有元件或IC拉低

网友:
这样IO是可以相互代换的,不用换回原来的了。
你自己查下Io的脚位 75 72 71  76 看下南桥的待机
Io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查一下绿线相连接的元件,跑跑线。提醒一下:有些主板不上CPU也无法关机的。

网友:
我肯定的告诉你,是晶振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不光IO.可能其它地方也烧了。

网友:
IO不良引起自动通电开机 但有的板不装CPU通电后不能关机 IO最好是换原值的

网友:
换I/O     试试  不行的话在找别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