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主板北桥加风扇,但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1-06-29):
夏天到了,北桥芯片温度很高,有时候引起死机。。。。
所以,就买了个3块钱的桥风扇,结果插上去,开机的时候转,5秒左右就不转了..
求教,为什么啊?(注:分风扇是好的!换个CPU用的风扇插上去,可以转)

网友:
关掉主板的智能PWM模式

网友:
在哪里关啊?BIOSS设置里面?

网友:
pwm是智能风扇调速,进Bios,打开温度监控(一般在超频选项上下,还原默认选项上面),把CPU风扇温度调节关了就可以了。不过你是风扇转数太低,把风扇全速运行的CPU温度值调成50度,这样50度时就能全速运行了。你的风扇不会装着减速线吧,不然转数那么低,换掉吧。
一些好的主板调速3针风扇也可调速,如华硕玩家国度。
还有,你是不是把CPU风扇电压设成5V了??

网友:
CPU温控,没有设置过,从来没有留意过BIOSS,CPU温控!
麻烦,大侠能不能 把设置的 选项 写下。。。
谢谢

网友:
具体选项没用 要看你的是什么板子 最好能截图以便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这样很笼统  最好吧主办型号也弄上来
  一般就是bios 设置  还不行就直接外接电源

网友:
学习一下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设置PWM是一方面
要是嫌麻烦就直接接在电源上
或者一般在主板旁边角还有个FUN的接口

网友:
学习下啊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太会设置BIOSS,还是外接电源算了。谢谢

网友(2012-03-15):
最简单是直接外界个电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