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关机以后,BIOSS清零了,主板电池是好的,求解?

楼主(2011-06-29):
遇到1个主机,每次关机后再开机 ,就必须按F1进BIOSS设置(BIOSS清零)。日期什么的,都清零了。
但是电池是好的。。。电池跳线也没差错!求解?

网友(点评):
是BIOS 不是BIOSS吧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
没有检测,是客人的机器。。
主机平时都正常。。。就是开机的时候要按F1,设置BIOSS。。。。
电池是好的。。。电池跳线也没错

网友:
有时候电池下面主板上接触面氧化也会造成不保存, 你用铁片什么 的刮一下试试

网友:
开机出F1设置BIOSS呀!

网友:
和电池接触点氧化,或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电池座也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没有断交流电。还是一关机就清零。为bios。如果断了 就是coms电路

网友:
LZ说的对,看是否完全切断电源

网友:
不是super IC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MOS电路出了问题。我自己用的那台机子也是这样

网友:
又学到 了点

网友:
coms电路故障,一般换个电池座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池虚电了。
也就是你测电池有电压,这个电压值还可以的,实际上这电池已经不能使用了,没有多少电流了,不耐用。

网友:
电池像是接触不好,万用表测线路是否开路

网友:
先换个电池座,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插着电源重启cmos还不保存,100%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