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更换高压板后,有白屏现象。。灯管不受控制了

楼主(2011-06-29):
昨天修了1个液晶,是2合1的供电板。。高压板部分坏了。。所以直接夹断高压板部分。。用新的代替。。
但是 3.3V供电,没有找对(我直接从驱动板 的引脚上,接过去的);结果 灯管不受控制了。。。通电灯管就亮

网友:
启动脚呢?

网友:
你把控制开关角接到亮度控制角上会出现这种现象,找对开关控制角问题就解决了,开关控制角一般会接贴片三极管

网友:
支持楼上所说

网友:
明白了,但是不会找。。。多练习下,应该就会了。谢谢

网友:
开关接错了,

网友:
3楼所说正确

网友:
先找到那两只控制贴片三极管,看看

网友(2011-08-01):
呵呵,俺也是修液晶的,开始接触这一个的时候也遇到这这一种情况的,升压板控制线没有接对啊,经验一般控制信号驱动板发出来的,而有的是由驱动板加电源出来的,有一种是改升压板的时候一般我们往在驱动板上接线就可以的,但有的液晶必须要把电源板上的信号线与驱动板上的控制线断开才可以,所以说,控制信号线没的接对就不能开启升压,一般找不到升压控制信号接3V左右就能点亮升压板了,你那么种一定是接到这上面的了,如果不是好就是这条信号控制线不按控制,换这一个控制芯片,或者这段信号路线有问题,一般三级管容易坏

网友(2013-01-25):
我今天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可是还是不怎么明白这原理,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2013-07-22):
9楼的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受教了。真心感谢9楼大神

网友(2016-06-30):
我也碰到和你类似的问题,我改完高压板显示可以了,无信号时候就白屏了,有信号就又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只要不接12V其他各脚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