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不跑码

楼主(2011-06-29):
七彩虹G31不跑码,无CPU复位,南北桥供电1R3V,是不是偏底呀,那们朋友提供一下电路图

网友:
干南桥先,,

网友:
无cpu复位 ,看北桥时钟时钟 。看看个电压都出来了没 。

网友:
没图,北桥时钟不好找呀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一下应试就可以了

网友:
北桥来一火先

网友:
这种板应该还在保修内的吧

网友:
干北桥不一定好使吧,应该是南桥的事

网友:
先干南桥,再干北桥,干完,再座子,不好丢垃圾桶。

网友:
首先检查南桥是否发出CPU复位信号,没有信号就做桥

网友(2011-07-29):
北桥1.3V正常 南桥应该是3.3V  你确定下..查看供电.时钟 复位  不行直接干南桥 ..在不行丢料板里去

网友:
在上面都没有提到CPU的电压来了没有呀,如没有电压要修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