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A14阻值14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11-06-29):
请问PCIA14阻值14是不是不正常?接电有3.3V电压喔!PCIA14脚连接了一个csi-93c46vi芯片和w83303AG芯片!
但csi-93c46vi芯片有点发热,我手上又没这个芯片又找不到这个IC资料!怎么搞?cpu内存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网友:
我没听说那个叫PICA14,不好意思,你先搞清楚名字先来问人

网友:
93c46是储存网卡MAC的ROM,有故障的话,杀掉它在找个内建网卡类似的93C46的ROM来更换即可。

网友:
是南桥的待命测试点,一般就是网卡跟南桥问题

网友:
什么故障?934c6是网卡的rom芯片。装了网卡的mac地址啥的。。电压是正常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那个芯片是时钟的话 热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阻值不太好说,你要结合线路来分析一下 摘了容易摘的零件看看
有些主板的阻值本来就低
有些就不一定

网友:
14好像有点低吧 把连接到上面的芯片脚挑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