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IM跟BDIM

楼主(2011-06-29):
一台三星的940B的液晶,症状,指示灯亮,屏不亮
经测,12V,5V,OFF/ON也有,就ADIM跟BDIM无电压,现在外接灯管,指示灯亮,灯管不亮
因为是新手,不熟悉,不知道这ADIM跟BDIM是什么意思,从哪里来的,求解,跪谢

网友:
是这问题太简单还是太难啊,咋没人理我啊,郁闷

网友:
一路是用户手动可调亮度控制 一路是工厂设置固化在驱动板程序中的固定亮度 一般而言用户设置服从工厂设置 可在工厂设定值附近增减亮度 大部份液晶是两路合为一路 只有部份机型 如三星使用此类模式 以方便用户直接切换不同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