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不显示

楼主(2011-06-29):
第一次加焊CPU温度肯能太高了把CPU整短路了,买了个做上去电流停在0.5左右就不动再次加焊涛声依旧就怀疑是北桥加焊后还是照旧。现在不知从何下手,BIOS刷过了。

网友A:
这个板CPU 北桥都爱出问题          换板吧  这板便宜

网友B:
一般是CPU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是北桥问题,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有版号吗?我想找他的图纸看看。

网友:
北桥问题多啊

网友:
是北桥问题,但是换了还是会返修回来的。所以还是换板吧。不要再在上面贴钱了。

网友:
这种没有板号的,现在已经修好了是CPU的问题,CPU太轻了溶解不到位我压了块1角钱吧它搞定了。谢谢大家的指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CPU问题

我用一角钱压在CPU上加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是北桥问题,加焊后就好了。

谢谢兄弟哦,现在已经好了加焊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CPU 北桥都爱出问题          换板吧  这板便宜

大哥啊,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客户不同意

网友:
北桥和CPU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