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怪事 急急急

楼主(2011-06-29):
顾客拿台机来,一开机听到一长两短的声音,显然是报显卡错误,奇怪的是我一拿掉COMS电池,板子自动开机,机器居然亮了。我再上COMS电池,手动触发还是报一长两短,只要是机器自动触发就能亮机,能到系统滚动条那里,就不动了。。进不了系统。只要是手动触发机器就报一长两短。键盘按一些键没用,不知道是键盘坏了。还是机器的问题。这种问题想问下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在线等。。。。

网友:
如果真的这么有规律,你先重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急就先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还是先处理显卡吧,再刷BIOS。

网友:
你把键盘取了测试不就知道了,是显卡还是键盘

网友:
显卡加焊过。。是集成显卡的。。好像和他关系不大,插COMS报一长两短,,不插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