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电压

楼主(2011-06-29):
各位,能不能把液晶显示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电压走向以及变化这块详细说说,我总是似懂非懂。谢谢

网友:
还是看看书吧 ??  太多很难一下给你讲清楚   220V输入整流滤波得到300V 经控制IC开关电路调整,开关变压器输出12V 5V 两路。 12V一路供高压电路。  5V降到3.3降1.8V   供屏电路 驱动板电路。

网友:
新手区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3v 5v 12v共3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