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极管能换吗? 急!!!!!!

楼主(2011-06-29):
          P0903BDG换成  P1703BDG可以么。。。。。        大虾看到回一下           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
你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位置的呀,有没有图呀

网友:
内存旁边的。。。。       我都换过了            可是开机还是走EE            大虾指教下

网友:
你测量下内存电压是不是正常不就知道了吗?内存电压正常就没必要换啊!板上除了三段稳压器,U那边的管子都可以代板上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不愿意坏的,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呀

网友:
三极管只要是同类型的,比如:NPN的要换NPN ,PNP换PNP的就行了,耐压值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三端稳压管就要换三端稳压管。

网友:
跑EE不一定是内存啊,你测一下内存供电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量一下三极管的管性呀,,型号没什么关系,只要测量大致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只要分清N或P沟道就可以代换

网友:
换过了   没用  走码还是EE             南桥坏咯!!!!!!

网友:
跑EE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差别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