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设备不能正常引导

楼主(2011-06-29):
昨天我的主板在一次停电后,就再也进不了系统,显示是无法引导的意思,以为是系统问题,拿出光驱接上去后准备重装系统,谁知道还是一样,光驱也不能引导,这块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我就把硬盘取下来,只接光驱,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无法读光盘,在BIOS里面都能认到硬盘和光驱的设备,最后我把硬盘再接上去,用U盘进纯DOS,再用HDDREG扫描硬盘,能发现硬盘但全是坏道,但是此硬盘决定是好的,IDE数据线也是好的,问题决对是出在主板上,就看是不是桥坏了,我想知道怎么检查。请知道的说说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为南桥问题

网友:
有可能掉电把BIOS信息丢了,检查硬盘模式。

网友:
你的意思是重刷BIOS?

网友:
主板是顶星TM-C68M,我找到BIOS文件,里面的文件是TC68M.V15,BIOS文件不都是BIN的后缀名吗?我又弄不懂了

网友:
v15是版本号改成BlN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