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1-06-2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E40笔记本 摔坏屏了 还可以进系统测试可以上网 就是没声音 喇叭是好的 重新装驱动也 可以装的上去就是没声音   那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
换成win7系统就好了。

网友:
装官方的驱动 试一下 还有看一下 外接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尤其是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
摔坏的机器,桥下容易掉点的哟!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我测试了外接喇叭 也不行 WIN7的系统也装了也一样 ALC269声卡芯片 第一脚3.3v

网友:
应该是南桥摔掉点了

网友:
那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芯片啊,换掉看看

网友:
现在好了吗?什么原因导致的。好了给我回个信。谢谢了……

网友:
看哈耳机有声没有啊?

网友:
声卡芯片也换了一个新的 外接早就测试过了,还是没声音,麻烦了。 别人拿过来是可以显示的其它功能也正常的 我可还不不敢干桥要是真掉点了 搞的不显示我就麻烦了  客户非常挑剔的

网友:
处理干净给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