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8S/A8E/F8S主板开机键电压

楼主(2011-06-29):
我有一片华硕笔记本的A8S/A8E/F8S主板,现在的问题是开机键上电压只有1.54V,正常的应该有3.3V,我的板子电压只有一半,测一下EC IT8511E的1,2,3脚,1脚没有电压,2,3脚电压为1.54V。我想请教1.开机键的电压是哪里来的?2.EC的1.2.3脚电压是自己产生的呢还是外界输入的。问题很幼稚,不要耻笑哈

网友:
都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
应该是3Vde,大部分机器都是

网友:
休眠开关是不好,已经拆掉了,1脚电压已经是3.3V了,但是2,3脚还是低。我想知道这个开机键上的3.3V是哪里来的?还有请问超级版主双喜“上拉电压+3VA_EC”是第几脚?我在论坛和百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芯片的PDF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换了 IT8511E后开机键处3.3V出来了。2,3脚都是3.3V了,但是1脚电压变2.8V了~~还是不能开机。不过至少我知道了开机键处的3.3V是EC产生的。哈哈,学到一点了

网友:
开机键那是3。3V我手头有块一样的板子,自动上电,掉电。再上电。。。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