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怪病? 不解啊。

楼主(2011-06-29):
    昨天拿到一台本本,IBM T42.客户说是不开机,马上通电试试<电池有电》,一看哦还真是的,直接跟客户报价,说是主板问题。等到客户走后,拔下电池,接上电源试试,嘿,开机屏亮,但进不了系统,原来是开机挡画面,一直停在LOGO界面。断电后开始维修,一个一个的断开外置设备,但是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令人费解的是开一次能亮,但是下一次开机屏幕就无显了,也就是亮了停在LOGO不动,键盘什么都不起作用,一直就是如此,反复这样。真是不解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行碰到过此故障。

网友:
跟南桥有关。

网友:
有时候不显示   是不是显卡可能也有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是T43的通病,南桥的问题,时钟信号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档画面的,是显卡的问题,你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应该可以好

网友:
碰到一个惠普机器是这样 但没解决  希望高手能解惑

网友:
T42 能加电不显示  你压显卡看看吧 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南桥 要不试试 档LOGO一般就是BIOS 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应该是南桥

网友:
嗯   先加焊下显卡试试   看能不能每次都能点亮

网友:
开机的时候 你用手压着南桥  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可能是 USB的48M时钟没有 T4  R5系列通病

网友:
刚才加焊了下显卡 确实是这样啊   亮了亮了   但挡画面还存在    嗯 这次该干南桥了   希望有好运

网友:
T43 通病 显卡

网友:
希望你好运

网友:
看看USB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了南桥   还是挡画面  唉  还是留到晚上植株再试试

网友:
干南桥好了么,等结果啊,楼主

网友:
要不先刷下BIOS ,可能是Sb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