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练习跑电路

楼主(2011-06-29):
跑到南桥里时,才知道饼哥的“镊子跑线法”的好处!

网友:
看了以后我理解就是:当你跑到一个点之后,那个点通过板层到了另一面。而这时你要接着这个背面的这个点去继续追线,但由于在背面的点太小,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这时你拿出镊子,夹住板子,一个脚对着正面的孔,那么另一个脚自然就对着背面的孔(利用镊子的平行原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0.0
这话说的明白。。。。。。
我也懂了.我说个通俗的,你拿一张纸板.在其一面画一个点,原后拿着镊子夹着纸板,一面的脚对着那个点,那么对面那个点你也就找到了!!!本楼的其实说的最清楚的一个了.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0
诺诺的问一句,若是盲孔,怎么办?
这样找过孔实在
最直接的解释了
这个解释的最清楚明白好懂
请大家都看看他说的,这就是镊子跑线大法。所有人当中说的最清楚的。

网友(2011-11-05):
真好,难点就在于电路图与实物的结合,这篇贴子恰好做到了
对于新手来说,简直是天书
楼主很厉害啊·自叹不如啊
不理解的 看看70楼的说明 总是乱回帖
谢谢啊
得到了饼哥的画图 真传啊

网友(2011-06-29):
我不明白,跳线那里,2 和3 本来就是通的,为什么还要加个跳帽呢?

网友(2011-12-08):
觉得很好 就是我现在还没学主板 瞧不懂 再过今天我就去基地了 问下 学跑线带多久?

网友(2011-06-29):
饼哥的镊子跑线法 简直就是过线孔的天敌

网友:
什么镊子跑线法啊

网友(点评):
呵呵。镊子横向过去------一头一头---这样好找过孔----应该是这个样吧。我自己也这样用。不知道和饼哥哥的一样不

网友(点评):
真相在26楼!!!!

网友(点评):
噢不对,24楼

网友:
唉  我太笨啦  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

网友(点评):
线路图和实物图有差别的

网友:
你能不能讲清楚点,跑线路一直是我的一个障碍,尤其是跑到南北桥底下,没有BGA设备拆,所以跑不到。

网友:
我喜欢 这样的帖子  但是你说的那个 镊子跑线法 是不是 在基地学的 啊 我没学过  能不能介绍下  什么情况

网友:
说说方法来着吧.怎么用内子跑线路.

网友:
难道是内子再接上万用表?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镊子跑线法呢?

网友:
我理解就是用镊子找过孔在什么位置吧

网友A:
镊子夹着PCB找过孔咯,初练跑线路建议用华硕的黄色板,好看又好跑

网友:
我跑电路,跑不出来的话,就是用表笔到处点,点到那里的响的话,就是它了,要不就是做上一大把的像扫把那样的拔了电线的铜丝,扫电路板。呵呵

╮(╯▽╰)╭哎 我是穷鬼 自己用ATX电源软驱供电那个家伙 把4条线接到一起,用起蛮爽的! 很给力
这个我见过,TB有卖,专业呢·!·!··
铜线扫把 这个能买到,用着蛮好的。
呵呵,以前看我师傅这样搞过,当然看他这样搞觉得没水平,呵呵~!
这个我试着做了个,很给力!
听说过这个, 好像被叫做东方神刷
铜线扫把,这个主意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夹着PCB找过孔咯,初练跑线路建议用华硕的黄色板,好看又好跑

举个例子,讲讲。

网友(点评):
就是找过孔,有些线跑到一个点到主板的后面了,孔又很多就好小,你明明知道在那个地方,你确不知道哪个是,用镊子夹着PCB板,镊子一边夹着上面的孔,另一边就是下面的孔了.这样就不会找错孔了

网友(点评):
那不是说要很细很尖的镊子才行?

网友:
直接用表笔也可以吧

看来我先去看一下饼版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在哪里有教程 学习看看

网友:
呵呵 一直认为跑线很复杂 很乱  镊子 却是是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跑线不是用表笔乱点的

跑线路靠的是经验,那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可以透露一下怎么跑法吗?

网友:
还是没看懂什么意思,怎么个镊子跑线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