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发暗是那儿的故障

楼主(2011-06-29):
这两天碰到了两个这样的显卡一个是7300一个是9500都是发暗,在屏幕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图像,像是显示器没有背光那样的。做了加焊还是这样,可能是?

网友:
查VGA接口RGB-门电路间的元件

网友:
查下显卡上的一颗亮度点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亮度点阻在哪呀!

网友:
这个电阻多数是在卡背面,核心的下部。没有固定的位置。估计是DAC电路的下拉电阻。

网友:
我只能说说我的维修方法。1.换VGA线看看,或者接口。
                                    2.查三基色是否正常,和行场阻值是否正常.
                                    3.记得帖子有人说过有亮度调节电阻,试着测量。
                                    4.核心可能有问题。

网友:
亮度电阻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网友(点评):
我们未知的东西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