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EE??? 求思路/求图纸

楼主(2011-06-29):
今天收了个机子。。。N1996 L-A690 是联想品牌机上的。。。 AMD的 上电老是跑EE
就定住了 求下思路
联想

网友:
先查各供电。都有了在刷BIOS

网友:
修联想的板子,的确该 先刷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直接杀桥,联想AMD的板子桥虚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AMD的CPU 换个CPU试一下 还可以刷个BIOS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北桥,OK .

网友(2011-07-29):
直接刷个BISO 不行加焊桥...AMD都有通病桥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