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灰屏

楼主(2011-06-29):
昨修一台dell d610开机灰屏,拆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不知是屏坏,还是显卡坏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看能显示出来不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外接正常一般就是屏和排线的问题,我碰到的一般是屏的问题多些,排线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
没有换个屏看下吗?

网友:
打屏的接口阻抗

网友:
屏线,屏,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