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怪事,急急急

楼主(2011-06-29):
顾客拿台机来V3000 集成显卡965芯片组,一开机听到一长两短的声音,显然是报显卡错误,奇怪的是我一拿掉COMS电池,板子自动开机,机器居然亮了。我再上COMS电池,手动触发还是报一长两短,只要是机器自动触发就能亮机,能到系统滚动条那里,就不动了。。进不了系统。只要是手动触发机器就报一长两短。键盘按一些键没用,不知道是键盘坏了。还是机器的问题。这种问题想问下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在线等。。。。

网友(点评):
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集显的,不装CMOS电池能亮,还说显卡问题。?????居心何在

网友:
哥们,这个不用看了,加焊显卡看一下,不行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个改良的显卡驱动

网友(点评):
什么是改良的显卡驱动

网友:
建议先涮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说是集成显卡了!

集成显卡怎么了?也是一样加焊北桥,这个独显的机器以前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把显卡重植一遍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还是刷BIOS

网友:
这种肯定是显卡问题了,不用考虑了,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加旱显卡 或还原装 改良 通病了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BIOS和北桥嘛。都换掉肯定好。

网友:
现在HP的机子坏的真是多啊。天天遇到HP的,我也有好多修不了,也来学习。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哉

网友:
加热北桥把

网友:
亮机状态下刷下BIOS

网友:
HP DV2000..3000开机无显示,或进系统界面前的显示怪异问题,都是直接做显卡,集成的就做北桥,农民工都知道,不用多考虑

网友:
先刷BIOS,换EC,南桥逐个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支持一下,显卡档机 正常不过的

网友:
重做北桥了,显卡集成在北桥里

网友:
查RTC电路,有没短路,晶振,南桥EC工作条件

网友:
bios 刷下试试吧

网友:
V3000,也就是桥跟显卡啦,想都不用想,干了先

网友:
无语 V3000好像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有可能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
既然集显,那么就干北桥了,

网友:
换BIOS芯片,或者刷BIOS,我昨天刚刚修好一台。换的BIOS芯片同样料板上取的。换完还又在WIN7内刷了个BIOS。因为进XP蓝屏。

网友:
刷bios 无果再加焊 显卡

网友:
集显的,一般内存有问题,为什么不换条内存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