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T280S 机器掉电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6-29):
客户送修一台神舟T280S ,开机有时用一段时间掉电,不定时。一般机器出现掉电多数是CPU温度过高导致主机保护,由于该机采用是AMD 的CPU ,于是就怀疑是散热不良,换相同的散热器,故障依旧。找来相同的CPU换上也不行。最后重做一下CPU座,装上CPU故障排出。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不错,以后会修了,哈哈哈
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不错,以后会修了,哈哈哈

网友:
谢谢了!很不错的经经验啊!

网友:
CPU座 重做就是 加助焊剂  上台上吹一下是吗?

网友:
总结出的都是经验啊 铭记啊

网友:
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开机后电源灯一直闪烁呢? 然后闪着闪着就断电了?

网友(2011-10-01):
参考之!记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