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桥供电的上场管剧烈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9):
给北桥供电的上场管剧烈发烫是什么原因?有一块昂达A78GT主板拿来时是上电保护,判断是CPU上场馆短路,换掉后开机不跑马,开了几秒钟上场管又烧掉了。因为它是四路供电索性把短路的那路供电给拆了不要,现在是能开机但不跑马。检查供电CPU只有0.46V北桥供电没有这不正常,经过检查是W83321控制芯片坏了,又换掉了,这下有电压出来给北桥上场管的G极,但是D极5.24V G极3.69V而S极无电压,有换掉上场管,这下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就是不跑马,复位有时钟也有。摸摸刚换的场馆剧烈发烫,这是咋回事啊?场馆G极3.69V D极5.24V   S极1.2V这应该正常吧?关掉后在开又不正常复位隔一秒闪一次,其他也是正常的还是不跑马?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场管换的不对

网友:
场管没有换对啊。。。

网友:
要是那个管给北桥供电剧烫的话,那肯定是北桥坏了。使这个管的电流增大。所以会烫的。

网友:
看看北桥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打阻值看一下,是否北桥坏,

网友:
先测一下桥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再换掉烧的部件。

网友:
新换的管子类型对不对呀,,

网友:
学习了,常来看看,有益!

网友:
打一下北桥的阻值吧。

网友:
你说的有可能,但不一定,管子旁边也有接地的电阻,电容的,他们阻值变了也会的

网友:
很有可能  北桥的问题  打阻值吧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阻值
换一下供电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看北桥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测北桥是否轻微短路

网友:
那你查查那些电阻电容,看是好的吗?电阻和电容,一般那个地方是不爱坏的。

网友:
少了一路供电,其他几路的负载压力就会变大。最好是修好。然后北桥那里是不是S极后继电路的某个电阻损坏电阻变小。导致接地电流变大。。我个人想法。

网友:
打一下北桥的阻值,跟正常的主板比较一下,可能是你的北桥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换下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最好,换个,cpu供电的上场管,那样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