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2000M 20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6-29):
我手头一台 海尔 2000M ,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都有电压,按开关没反应)。(是外置适配器,主板、高压板一体的)有谁遇到过,请指点一下。谢谢。我想换板也找不到----悲剧了

网友:
我有板子卖给你。原装的。

网友:
适配器换过了试吗

网友A:
不通电时的情况是什么样,,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
外置适配器的主板高压板一体的?没见过,是驱动板和高压板一体的吧,先换个适配器试下,不行的话换高压板呗!

网友B:
是不是按键,电源口有没有虚焊你自己都要查一下才是

网友:
查电源12V,5V输出正常不,正常的话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键,电源口有没有虚焊你自己都要查一下才是

按键断开一样,电源接口没有问题,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时的情况是什么样,,有电压输出吗,,

电压有都正常,就是按开关没反应,有时候又一插电就来了.会不会是程序问题。但我耍不了

网友B:
用别的好的电源板代换一下,不一定要原装的,只要把电源、地、及控制信号接对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别的好的电源板代换一下,不一定要原装的,只要把电源、地、及控制信号接对了就行了

这款机型是超薄的,空间放不下,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