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G键盘失灵,不知哪里问题?

楼主(2011-06-29):
现象:开机正常,按住F2键的话,其它功能键都正常,不按F2就象死机一样,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
处理:
1、更换新键盘无效,故障一样。
2、刷BIOS无效,故障一样。
3、EC换过N个无效,故障一样。
4、键盘接口电路有2个103排阻,阻值正常。排容也更换过。

难道和南桥有关??

网友:
我手中没有这个本子的图纸,不好帮你分析。但是我碰到过类似的现象,但那个本子是带键盘控制芯片的

网友:
这机子有一只控温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