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捷联代工,实在弄不了

楼主(2011-06-29):
联想L195WA,捷联代工,一体版715G2816 -1-2。
故障现象:最早是偶尔黑屏,指示灯显示正常,重开又正常,现在是几分钟都要黑屏,再开亮下就黑,指示灯还是正常,
先补焊不行;屏线换了不行,换灯管还不行,MCU刷了不行,去保护不行,LD7575PS 6脚电压正常,现在客户到我这又买了台新的明基,这个150折价给我了。各位大佬教教我该怎么弄,我是瓶子底的技术水平

补充内容 (2011-6-30 12:45):
黑屏时 ON/OFF有2.8V电压,ADJ无,TL494没敢去保护,以前去保护过一台LG的结果屏都烧毁了,各位大哥教教我怎么修

网友:
灯管插头或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 随机引起开路性保护 可以在其正常工作时 拍动一下 以确定是否

网友:
也有灯管引线对铁放电打火引起此类随机估障的情况

网友:
黑屏时 ON/OFF ADJ (黄线 绿线)有没有电压 ?

网友:
黑屏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