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2NM10 这个南桥正常手摸在上面烫手吗?

楼主(2011-06-29):
手上有台山寨机开机不显,电流到0.5-0.6左右,打内存的数据线波形没有,BIOS角上无波跳变,
CG
82NM10
这个放一会就会很烫,请问一下,谁修过这种桥的板子,知道的告知一下,温度正常不

网友:
烫手是正常的,现在就没有什么不烫的芯片组

网友:
手指能在南桥上停留一秒不?

网友:
这个小BGA芯片很荡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温度是有点高的,但是不是很汤就是了

网友:
有点点温度,但是也不太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