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S主板不跑码故障求助

楼主(2011-06-29):
有一华硕865主板上诊断卡后卡上灯全亮不跑码,上478假负载测量CPU各项电压正常内存供电一个3.2V一个2.5V  开机后几秒手摸南桥非常烫手,CPU也很热不知道哪里故障求解决思路或有图纸的请帮忙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烫手南桥问题,做南桥吧,

网友:
有人说南桥烫手是因为AGP供电管短路可我找不到这个管子的位置在哪里谁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北桥供电

网友:
那个管子一般在显卡插槽和PCI槽中间

网友:
南桥烫未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查南北桥供电,如正常。去网卡芯片,再者就是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