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联想的待机问题,请教理解``

楼主(2011-06-29):
今天客户送来了联想的本,故障不开机,拆机里面是厚厚的灰,心想也就是清个灰就好了,结果没给力呀
广达代工,板号IHL00-la-3691p 故障:不开机 待机:0.03
系统供电单元用的8734 测20PIN 18V 17 5V 8PIN REF 2.5V,3脚和4脚没有电压,不能输出 3+3val 和5VALWP
测PD6 1,2,3脚都没有电,LM393 6脚3.3 5脚3.25 7脚没有电压输出,挑起7脚,VL5V恢复正常,待机3V 5V也有,但不开机,换了器件有393 pq5 pq5 G级的3V高电平正常  根线走到保隔电路

P沟道 PQ9 和PQ10 G极都是高电平,不正常,测PQ18G极为低电平不正常,检查三信号pacin的PR66电阻1脚有高电平 ACOFF低电平正常,在测ACON则为低,不正常,在这个电路换了 PQ16 PQ18 无果,不要笑我,才学笔记本电路几天
追ACON 又到了这图了,没啥思路了,该换的都换了,请教大师们啦`````分析下,谢谢

网友(点评):
哥们你还蛮有才的啊。。。不知道就可以问吗。。偏要乱说

网友:


网友A:
PU1  7脚要有5V电压的,没有就换一个试试,前提是其它脚供电都OK

网友:
老师教导的对啊,新手不好意思
对是ACON这里,我把这路的PR18 27 19 28也都换了,还有哪些条件,老师谢谢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这么经典的,居然看成广达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口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  7脚要有5V电压的,没有就换一个试试,前提是其它脚供电都OK

换了,也不正常

网友A:
5脚,8脚,供电电压都正常吧?没有偏小的吧,PACIN正常么?VL的那个信号是,3/5芯片过来的,
我之前也有休到时过些问题的,一个是进水断线,别一个就是换了一个,PU1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经典电路在维修中经常会碰到的,所以还是下狠心学习一下,否则永远都只能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8脚,供电电压都正常吧?没有偏小的吧,PACIN正常么?VL的那个信号是,3/5芯片过来的,
我之前也有休 ...

5脚RTC3.3V 8VCC正常 PACIN高电平 VL没测,以为是先出待机3V 5V后才出来的呢

网友:
不是的,我个人理解,他是由,3、5芯片送来的,(P32)

不对之处还请高手出来讲一讲!~谢谢

网友:
想知道计算工式和计算方法,请教

网友B:
LM393的5脚必须高于3.3V,7脚才能输出高电平。建议查5脚相连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93的5脚必须高于3.3V,7脚才能输出高电平。建议查5脚相连原件

同意,aon可以控制8734的工作状态,从而控制VL的输出,现在是ACON被拉低,应该是因为LM393 7脚输出被拉低,所以要查5脚电压,看看你第二次说的那几个电阻阻值是否正确啊

网友:
经典的仁宝回路啊 好像仔细的研究下

网友:
怎么判断是哪个代工的?怎么看的啊?

网友(点评):
LA 的仁宝的。DA是广达。

网友:
哥哥啊  明明是仁宝代工的吗

网友:
联想的机型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换了393了PU1B
5脚没有高电平,7脚会接地(输出低电平),PR6相连的P ACIN 会被接低,所以PR66第1脚电平正常,2脚直接接地肯定没电平,
PQ17截止,PQ9,PQ10自然就是高电平了。
重点查PU1B 第5脚的B+,既然已经换了393,那就是顺着VIN经过B+到PU1B的第5脚途中的各电阻,看到哪里电压不正常,应该很好查的啊。

网友:
说真的,我还真分不清,看板号怎 么确定是那家代工

网友:
点火回路啊

网友:
大哥 你的问题一点都不明确...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小弟看了感慨万分啊

网友:
能有高人指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