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848M不工作

楼主(2011-06-29):
收到一张联想L-I848M 没有CPU供电,电源蕊片是ISL6565 查工作条件都有了,不什么问题,会不会是通病呢

网友:
你先换个芯片在试试

网友:
没有CPU供电 你先查内存北桥供电 在查电源管理的开启脚

网友:
按时序供电来(比如内存没有供电,桥是不会有供电的,桥供电没有就没有VTT。。。)

网友:
先换个电源芯片试一下吧 ISL6565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按上电时序来吧。

网友:
6565坏得很多是没错 最好是按时序来修 内存的电压出来了没有 有的板内存电压没出来VCORE电压也就没有

网友:
现查内存,桥供电  都出了 再说CPU    如果都出的话!   建议你换个ISL656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