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520掉电,

楼主(2011-06-29):
ACER TM4520的机器,掉电问题,不是CPU问题,换过了,刚开始CPU供电低,才0.7V CPU座换过了,电压正常了,看电流跳变好像要亮了,但是掉电,然后重启,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的,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根据掉电时间可以判断大概部位,我一般都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麻烦2楼说下,根据掉电时间如何判断部位呀,谢谢哦

网友:
把猫装上试试

网友:
学习中,去掉外设看看

网友:
整机装起来也没用

网友:
裸机看看电流变化啊,才好判断问题大至部位

网友:
我遇到过cpu旁边的电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