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U的IC开启条件

楼主(2011-06-29):
CPU的IC要那些条件才出CPU供电
1     上U
2     EC发的开启
3     1.05要满足
4     EC要满足得到主板上所有供电的PG最后才发CPU的EN
这些是我目前知道的   我想知道还有那些条件

板子的问题是 CPU的IC没EN开启  也就是EC没发    EC的1.05  1.2  1.8 显卡的PGOOD都正常发给EC了  但是EC 就是不发CPU的EN   无奈中    所以来论坛求助   EC在我修触发的时候换过  应该是好的  CPU的主IC也是好的 他没将EN拉低

网友:
供电正常后  开启信号到达 基准产生  分组供点的PG 到就输  出PWM 信号控制MOS管

网友:
先量一下是不是短路了,没有短先拉一个3B的电压,试一下VR有没有出来

网友:
最后我还是把IC换了  好了 哎

网友:
哈哈 还是IC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