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维修实录之DELL MINI1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06-29):
客户送修一台DELL MINI10上网本,初测一下,故障是不上电,无待机电流。其实这种故障比较简单,无非是保护隔离没有过,或者是待机电压没有出来。

先拆机吧,量了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嗯 ,不出所料,保护隔离没过,B+电压没有出来,这块主板是仁宝的LA-5091P,估计是点火回路没有点火成功。但量测PU1发出的PACIN和ACIN都是正常的,这两个信号正常了就证明点火已经成功了,看来需要转换一下思路。

量了一下保护隔离部分的两个P管,G极的驱动电压为18.5V,这么高的电压,P管是不会导通的。看电路图查驱动电压的来源,发现是充放电IC BQ24751的第四脚ACDRV#发出的。判断为BQ24751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于是对BQ24751周边电路进行量测。

通常情况下来说,充放电电路是比较简单的,BQ24751接到了28脚的PVCC工作电压和ADDET适配器检测信号以后,就应该输出ACDRV#了。但量测PVCC是18.9V,ADDET是2.65V,都是正常的,看来可能是BQ24751坏掉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BQ24751换上,故障依旧,看来没有那么的简单,再重新对周边电路一项一项的检测。

当量到OVPSET这个信号的时候,有点异常,从电路图上看,OVPSET和ACDET一样的电路,都是由18.9V的电压通过一个340K和一个54.9K的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来提供的,而ACDET是2.65V,可OVPSET却是3.1V,嗯 ,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分压电路出了问题,在主板上将PR26和PR31这两颗电阻移位(这么做有两个原因,1,电阻在线量测的阻值是不准确的,2,0402的电阻太小了,直接拿下来测很容易弄飞,所以就把电阻移了个位,让电阻一边连在焊盘上,另一边悬空,这样既容易测量,又不会影响精确度)用万用表量测PR31无问题,54.9K,而量测PR26的时候,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电阻的阻值比电路图上的要小,只有300K左右,乖乖,电阻变小的事情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过,有点让我无法相信,我宁愿相信是工厂打料的时候上错料了,可上错料了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才有故障的呢?这就无从而知了,正好刚才那片主板也是用的BQ24751的充放电IC,在焊盘上跑 了一下线路,找到340K的电阻,换上以后,电流变为0.03,保护隔离电路的驱动电压为12V多些。此板修复。

后来查了一下BQ24571的开发文档,发现关于OVPSET有一段话“disables charge and acdrv when OVPSET>3.1V"看来这就是此主板故障原因所在了。

网友(点评):
听人说扬老师一天都能修出7个笔记本,这个对他来说小儿科

网友:
这种问题也能遇到。哈哈
以前修机器偶尔懒的时候就在线测量 如果阻值不偏大就不管了。 如果照这样修估计这本子就很难修出来了 况且阻值差的不是太多
可能在维修中也有一部分类似的吧 只不过是不细心 没查出来而已。

网友:
杨老师,早点看到你这帖子,我那个4736说不定就有救了

网友:
这种境界 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

网友:
找了图纸对比后,说的简单易懂。简单的解决,代表着深厚的功夫。没看到图纸还不知道所云。

网友(点评):
这个图纸是DELL MINI10图纸吗?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思路清晰,楼主很细心,有图在手果然事半功倍。

看你的贴是种享受。

网友:
电阻阻值自然变小的比较少见,进水的比较多,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都像你这么细心的修板,我想没有修不好的机子,向你学习,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
电阻变小的情况太低了。。 修电脑的没几个人可以碰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又复习仁宝点火了。呵呵。不过还没有碰过电阻变小的呢。

网友:
阻值变小,这个是精密电阻。杨工很细心

网友:
电阻变小的。见过好几次了。呵呵一般都是受潮引起~

你还真用心看啊。要是我,估计就认为高电平不管它了。哈哈居然能发现2个分压电阻都阻值一样!细心!

网友:
真是细心,,修的 太精彩了。。希望多发这种帖子。。。

网友:
只听说过电阻变小的事,说是受腐蚀性能不良。今天印象深了。

网友:
看来这路分压的要求电阻的精确性高啊

网友:
电阻变小的真的没怎么碰到到!在这学习了!

网友:
分析独到,你是怎么想到OVPSET这个信号的?文档是讲大于3.1V就关闭充电然后打开AC信号。

网友:
老大你修本本号轻松啊,我还得学习啊。

网友:
这么小的地方都能修得出来,太强了。

网友:
厉害,步步为赢,帖子质量很高,修的又快又好!要多看几遍,谢谢分享!!!
PS 爱疯拍出来的效果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