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

楼主(2011-06-29):
5角的坏了找不到一样的/。请问怎么修.型号是R2-90V

网友:
这个5角好像是VCCVID,好像把两个角那边粘起来会好的。高手说下是不是?

网友:
主要规格与型号:陶瓷放电二极管R2-75V、R2-90V、R2-150V、R2-230V、R2-350V 、R2-470V、R2-600V、R2-800V陶瓷放电三极管R3-75V、R3-90V、R3-150V、R3-230V、R3-470V、R3-600V、R3-800V 贴片陶瓷管R3-90V、R3-230V、R3-350V、R6-90V、R6-230V、R6-350V、R6-1200V   产品应用:信号防护、AC电源防雷、室外分线盒的过电压保护、一级信号保护、通讯设备、开关电源、以及监控设备、智能卡系统、汽车、医疗、航空、家电、通信设备、宽频带设备 ADSL 设备、XDSL 设备、卫星和有线电视设备、通用电信设备.。 T2R,T3R,SMD 陶瓷放电管。

网友:
两个脚一连就好了

网友:
478的cpu座子有这个芯片产生VCCVID